螺纹超拧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8):
小弟最近在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超拧这个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意思,百度也只查到只言片语,自己理解可能就是螺纹预紧时候,超过了规定的拧紧力矩,但是自己单位工人在装配的时候设定扭力扳手的时候就常常大于规定的扭转力矩值,自己询问他们说是理论值都是唬人的,他们以前也是按理论值来,但是有时候会出现预紧不足的情况。

网友:
应该就是你理解的那样吧

网友:
主要是针对扭矩扳手来说,像液压管接头拧紧的时候一把都要定力矩,过小拧不紧,过大会破坏螺纹连接,所以有个力矩范围,而这个力矩范围一般就是工艺来指定。

网友(点评):
不是都有个标准的么,怎么是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