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比例溢流阀的实践应用问题

楼主(2012-12-18):
    系统中需要用一个比例溢流阀,在论坛中看到有其他人提过,比例溢流阀的回油路要有一定的背压才能工作?有人还提出在比例溢流阀回路要设置一个单向阀?不知道这个说法准确吗?比例溢流阀回路需要设置一个单向阀吗?按道理来说比例溢流阀的回油路应该是泄油路,最好要单独接一根管子回油箱会更理想才对。
   希望帮忙解答下,谢谢!

楼主:
顶下,求下解答,谢谢!

楼主:
另外,比例溢流阀断电的话,理论上应该是卸荷的,但是有断电的方式来卸荷合理吗?需要进行断电保护吗?

楼主:
求知道者解答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力士乐没有说比例溢流阀回油要有背压。但是回油上要装单向阀是为了便于拆装该阀,否则虹吸现象会把油箱油抽空。
如果你看样本,即使信号是0,阀的压力还是有一定值的。
断电卸荷实现起来比直接给0信号要复杂,没人会这样做。反而为防止意外断电卸荷,有的阀电源连到UPS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士乐没有说比例溢流阀回油要有背压。但是回油上要装单向阀是为了便于拆装该阀,否则虹吸现象会把油箱油抽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我选用的大金的比例溢流阀,当信号为0时,是最低设定压力,差不多在0.28MPa作用。但是我又在力士乐的一个产品说明书上,即上图看到,比例电磁铁断电时,油口P/A/B 与T口连通,液压油无阻尼回油箱,按照这个说法,应该不是最低设定压力,更像卸荷,所以我才比较纳闷。不知道阁下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但是我还有一个疑问。
    我选用的大金的比例溢流阀,当信号为0时,是最低 ...

我以为你用的是DBEM系列或DBET的阀。
DBEP系列的很少见,但的确是你说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你用的是DBEM系列或DBET的阀。
DBEP系列的很少见,但的确是你说的情况。

     非常谢谢您的回答。我想从阀内部结构来理解二者的区别,DBEM系列或DBET系列比例阀是断电后是最低设定压力,而DBEP系列断电后是完全卸荷,在二者内部的结构区别在于:DBEM系列或DBET系列是用电磁比例线圈通过弹簧来控制锥阀,而DBEP系列是直接用电磁比例线圈直接操作的,因为弹簧的存在,锥阀最低也得克服弹簧的力,而直接用电磁比例线圈操作就没有这个力了。
    不知道这么理解,您觉得合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