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肩处的过渡圆角半径

楼主(2012-12-18):
请教各位大侠,轴肩处的圆角半径是不是就是车刀刀头的圆角半径?不知道小弟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有关系??圆角不是靠程序走出来的??

网友:
不对,是设计出来的!

网友:
刀尖圆角有R0.2,R0.4,R0.8等,假如图纸是R0.5,你用R0.4刀片就是车刀圆角半径;但大轴R40那就不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圆角不是靠程序走出来的??

轴肩处需要定位,圆角只是起过渡作用

网友:
楼主理解的不对。
直接用刀尖靠出来不可靠,万一刀具磨损,工件就废了。

网友B:
轴肩处的圆角设计是避免应力集中,而且没有圆角也是车不出来的,但是圆角不一定是普通车刀刀尖圆角保证的吧 一般用R刀车加工也就是成形刀具直接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肩处的圆角设计是避免应力集中,而且没有圆角也是车不出来的,但是圆角不一定是普通车刀刀尖圆角保证的吧 ...

我指的就是没办法避免的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指的就是没办法避免的圆角

很少有直接用车刀车到轴肩处来车出圆角吧 若是像你所说没办法避免也不是一次走刀完成的多次走到形成的圆角不知道还是不是完全和刀尖圆角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