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做这种刀片

楼主(2012-12-18):
这个图纸是按照客户的样品画的。这种刀片是切刚吹出的塑料瓶子瓶口上面多余的塑料用的,厚度只有1MM又要耐冲击,还要保持锋利,我想找1MM的3CR13材料一直没找到,我就用高速钢磨制效果不好,那位大师能做或者给点意见用哪种材料合适,谢谢,  这个是我磨的样品。

网友:
1mm左右厚的薄刀片如何成形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2047

我们用带锯锯条的材料,-------线切割,磨刃口

网友(点评):
看了那个帖子,那个刀片只锁一个孔,有强度嘛,能不能受冲击,带锯那个材料好像弹性很大。

网友(点评):
看来薄刀片制作比较麻烦,我是小量制作,刃口是在砂轮上手磨,然后2000号砂纸抛光,刃口可以磨的很利,不好用应该是材料问题,明天我也去找条带锯来试试,不知道那种带锯是啥材料做的。

网友:
你用砂纸是最大的败笔。你试一试 不用砂纸的看。

网友(点评):
不用砂纸刃口会出毛刺,

网友(点评):
砂纸磨刀刀不会锋利的

网友:
这是不是木工用的炮刀呀

网友:
美工刀片改制,没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美工刀找不到1MM厚的

网友:
学习了 长见识了

网友:
刃口是在砂轮上手磨-----楼主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变成废铁了.

网友:
你这种刀是用来加工什么材料的?

网友:
淬火钢  好点的硬质合金

网友:
楼主试过D2,440C,瑞典粉末钢,大马士革钢吗?水刀切割外形吗?试过刃部高频淬火吗?折叠锻打覆土烧刃吗?开刃试过36道工序手工研磨吗?

网友(点评):
说这么多有意思吗?解决实际问题!

网友(点评):
刀友吧,,你说的这些材料自己觉着现实吗?工业上应用不考虑成本吗?

网友:
重新认识了一下各种刀片

网友:
确实像木工用的

网友:
材料型号错了吧?应该是3Gr13不锈钢。

网友(点评):
有这个牌号吗?Gr是什么元素?难道你发现了新元素?

网友:
砂轮上磨刃口 很容易退火的

网友:
很简单的啊!!!

网友:
冷轧特殊钢,刃口能不能平面磨上把砂轮修型成刀口角度?

网友:
用T10A不行吗?

网友:
简单的事情。

网友:
有很多看上去简单,实际很麻烦的,刀片的选材要好好考虑

网友(2013-05-23):
找到做刀片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