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和滑块配合问题

楼主(2012-12-18):
前面有发过一贴,关于clamp载重问题,当时采用了导轨和滑块配合,载重将近350Kg。现在出现人工推不动的问题,滑块与导轨高度差0.1MM以内,要使人能推动,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大侠们支下招,谢谢!见附图

补充内容 (2012-12-25 23:55):
问题已解决,谢谢社友们热心回答,解决方法是;CLMPA打开一定角度,重心往导轨方向偏,就可以推动了。过几天发整体图片大家

网友:
导轨和滑块都是成品吗?试着加长滑块长度可行?还有导轨布置是不是有问题?自己多想想。鄙人愚见
沙发
板凳。。

网友:
推拉门底面的槽轮也挺好

网友A:
你确认线轨安装的平行度保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线轨安装的平行度保证了?

对,我也想这样说。可以将其中的一根滑轨松开看看不能能推动。其实滑轨对平行度要求并没有非常高,但是设计就要考虑到调整方便才行

网友(点评):
左右移动看能不能移动,一边能稍微移动的话应该是平行度没保证

网友:
线性导轨在使用时,如果几个滑块的安装面的平面度太低、或者不共面,最容易导致推不动。建议滑块安装面需要精加工,能统一磨加工效果会很显著。

网友:
测一下平行度,平面度

网友B:
导轨和滑块结构在承重时,摩擦系数可以小到0.01,我做过四导轨承载近两吨,两个人就能推动。所以推不动一定是结构有问题,比如导轨平行度不对,比如支架设计不合理,有剪刀类结构导致推一端卡死等。
照片在局部,要全面的点才好分析。

网友C:
拿着卡尺,百分表,再去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你这导轨没有定位基准吧,那么安装时拖表了吗?滑块安装时按次序拧螺钉吗?

网友:
卡槽那端 间隙做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
导轨装好后,两个导轨之间的水平度,平行度都要测

网友D:
导轨装配问题,平行度超差,而不是滑块跟导轨配合的问题!

网友(点评):
赞同,装配问题,安装几个定位块以保证安装时导轨位置精度。

网友(点评):
支持,基本上是病根!

网友:
350kgi不重,还是检查一下导轨平行度,两根导轨高低差,重物与滑块联结的面平不平。

网友:
好好检查下吧

网友:
两边的导轨平行度还有安装基础的平面度是关键。

网友:
要精确的量的话不知道好不好弄,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安装直线导轨面的平面度,两直线导轨间的平行度,

网友:
原因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着卡尺,百分表,再去好好检查下吧

没有打表,导板就有1.3米长,热处理就出现变形了,为了节省成本,有些工序就省了。零件加工质量不是很好,现场问题头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轨装配问题,平行度超差,而不是滑块跟导轨配合的问题!

零件给的平行度公差是正负0.05 加工出来差了很多。。。。

网友(点评):
先解决这一点再说

楼主:
过几天就发货了 ,出货前给大家看看这个设备。

楼主:
导板不是成品,自己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和滑块结构在承重时,摩擦系数可以小到0.01,我做过四导轨承载近两吨,两个人就能推动。所以推不动一定 ...

发货前会给大家看下大体照片

网友:
用平行规为基准,测量导轨侧面和上面平行度,这样平行规是唯一基准,精度比较高。

网友:
平行度和平面度

网友:
调整一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设计没问题加工工艺有问题头疼

网友:
承重后有变形没有?

网友:
滑块安装基准面,平行度怎么样?螺丝松一点试一试。

网友:
是什么导轨?滑块?

网友:
设计尺寸没问题的话,加工、装配调试肯定是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打表,导板就有1.3米长,热处理就出现变形了,为了节省成本,有些工序就省了。零件加工质量不是很好, ...

这么长的导板热处理后变形是肯定的,我们是做测量仪的,像这么长的导板一般会让导轨安装面凸出2-3MM,热处理前要留点加工余量,热处理完后再精磨到公差范围,
安装导板后也要打一下平面度,看平面度是否在公差范围内,如果没在下面要用垫片垫好,还有导轨两边要有可调装置,保证导轨直线度。

网友(点评):
这位大侠能否介绍一下一般导轨直线度还有两个轴的垂直度你们是用什么仪器测量的?(打表的除外)最近刚好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先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打表,导板就有1.3米长,热处理就出现变形了,为了节省成本,有些工序就省了。零件加工质量不是很好, ...

一般热处理后都要再精加工,不该省的地方是省不来的。

网友:
相关的技术条件保证了吗?平行度直线度等

网友:
设计没问题 现场出问题  都是不能忽视的

网友:
这是啥设备呀,比我们厂的好多了,看那漆面,再看那几个内六角螺丝,不错的设备!给外好评!呵呵!

网友:
安装方法或基准面有问题,一吨一个人也应该轻松推动

网友:
你那个好像不是标准的直线导轨哦

网友:
导轨松掉螺丝试试,不行就垫一下

网友:
以前有装过一付导轨,重量应该也有400kg左右。我公司没有什么加工设备,就飞个大平面.
是先把导轨平铺,用夹具夹住导轨(1m)装配好大底板,用手滑动顺畅就可以了,在配做导轨螺孔
这样就能满足要求,苦了钳工师傅

网友:
如果导轨太长了,安装平面不平,载重又比较大,导轨会变形的,变形一点点就会卡滞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这么长的导板热处理后变形是肯定的,我们是做测量仪的,像这么长的导板一般会让导轨安装面凸出2-3MM,热处 ...

两个轴的垂直度一般是用网格板木检测,

网友:
水平平行,垂直平行,螺母是不是对好位子?

网友:
本人也认为是水平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轴的垂直度一般是用网格板木检测,

网格板木检测? 这个是什么 ? 大侠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