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轧机轴承好坏,请问设计的时候工程师有没有考虑到这块?

楼主(2012-12-18):
     前几天和一个北京某厂做轧机轴承售后的师傅聊了一下关于轧机轴承损坏问题,各种问题多了去了,什么润滑,轴承安装游隙控制,轴承与轴和轴承座配合,轧辊交错,还有轧辊负载不均等等,据说好点的也就几个月就要换有的一个星期不到就要换。

我想问关于设计这块工程师在设计轧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轴承使用寿命问题,如果有考虑是基于什么来确定的?一般轧机轴承运转周期是多久?轧机的工况很恶劣,相关的计算肯定很复杂。问这个问题不是笑话设计者毕竟人家能干就说明人家有能力,不是我们这种动嘴皮子空谈的,但是小弟很想知道关于这里面的道道所以特发帖求教。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比较广,轧机有很多种,轧机轴承配置也有很多种。首先得有一个原始设计,细节上要多修改。 至于相关计算,其实各大主机厂都有成套系列轧机轴承配置。

网友:
只有点感性认识:
1,轴承材质原因,轧机工作环境恶劣,国产轧机轴承便宜,主要便宜在钢材上,所以轧机轴承供销链条很黑。
2,轴承安装原因,钢厂维修很粗线条,就是连伺服液压系统中都可以满是泥水,大号的轴承,只要装上去就是成功。
3,轧机设计原因,真没跟原始设计者接触过,所以不敢说他们全是混子。

网友:
是现在的轴承质量差,与计算有什么关系,能做轧机设计的,必定是40岁以上,30岁以下新人根本没机会做这种大设备设计的。

网友(点评):
质量再差,只要用了总要心理有个底吧,一条生产线没过一个周期就要换轴承,你要是承包方您能受的了吗?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是无法准确计算寿命,有些寿命非常短,即‘早期损坏’,有些一个强冲击就损坏了,寿命不稳定是没有办法计算的,

网友:
有时是设计选型小了,但是不同厂家的轴承寿命相差很大,就算是样本上的,谁能保证其数值的准确性,小厂就更不用说了,大厂的话材质、工艺可以保证一些.你用SKF、FAG寿命肯定好,但价格是一个问题,有些不单单是轴承本身的问题,如轧机制造精度,实际压下工艺,润滑,密封都是问题,这些能解决的话,寿命可以提高不少,大多数损坏是前期损坏,而不是疲劳损坏.

网友(点评):
轧机本身安装或维修中产生的问题再好的轴承也白搭呀,北京某厂就吃过一次亏,白送人家一套轧机轴承,实际是轧机自身问题。

网友:
我就玩这个的,其实不复杂,

两点,

一个是耐冲击性能,一个是疲劳寿命,国产轴承都不行,现在50万以上的线材,都是进口轴承,产量低的才用国产轴承,

我玩轴承生产的,从冶炼玩过来,说来话长的事情了,提高质量起码还要走15年,待解决的技术细节非常多,要一个一个地解决

网友(点评):
阁下什么都玩........

网友(点评):
98大侠我知道您对这个玩的很牛的,我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想知道您在设计轧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轴承寿命与工况,既然知道国产轴承不行有没有啥系数可以算,以提高轴承使用寿命。先说好我就是问问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网友(点评):
轴承寿命计算里有个L10公式,在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拓展这个公式因为轧机的工况和质量对轴承影响很大

网友(点评):
再补充一下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合适,寿命与工况您当然考虑进去的,我的意思是在这个前提下提高轧机运转时间,减少维修次数。小弟不才文化有限 言语不对多多见谅

网友(点评):
T 大虾,你误解了,技术是可以充分讨论的,要下班了,简单说一下,国产最致命的是受命不稳定,没法估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坏,这是由冶炼一路带过来的缺陷,在加工阶段不能解决,而进口轴承寿命是平均的,

网友(点评):
学习了本来就知道轴承的寿命关系很复杂,今天听98大侠一说学习了不少!!!以后要多向大侠请教

网友:
都是质量惹的祸!!!

网友:
再好的东西,到中国来都会装成垃圾

网友(点评):
这句话我很赞同,SKF轴承到客户手里没到三天就报废,客户上门二话不说直接说我们轴承有问题,最后原来是人家直接外圈抹点黄油大锤砸进去的,这再好的轴承也经不起他们这样折腾呀!!!

网友(点评):
从"气势"上压倒你!

网友:
轴承的寿命和很多因素相关:生产厂家的质量控制,运输储存是否得当,安装方式是否正确,润滑是否合理,实际工况负载如何,是否有污染,哪一个都要考虑。这几条中的实际工况负载又很复杂,目前轴承厂给出的寿命计算公式一般是以静力负载为主,这样简单的计算很难满足客户了解真正轴承更换周期的要求,因为瞬时的冲击力,交变力引起的疲劳都没有被考虑到模型中。所以作为使用者必须根据实际轴承应用情况结合自己的经验定出更换周期。比较简单的办法是每次做其他维护的时候顺便换轴承,保证不因为轴承的损坏耽误生产。

网友A:
太原重工的大型轧机油膜轴承很有名!

网友:
这是二十辊轧机的辊系配置示意图。最小辊的直径可以在30mm或者更小(所要轧制的成品越薄辊径越小)。所以能留给轴承的空间就很小了。轧机轴承除大家上面说过的原因外,很大的的一个因素是受辊径的限制。它的设计是综合各方面因素。每个部位的轴承的更换周期是不同的。几个月、几周、几天、几小时的都有。综合起来产量消耗是考核的指标。

网友(点评):
关于这点那位师傅还具体说了一下确实如您所说跟辊径有关系,您这二十辊轧机辊系示意图我没看懂,为什么说轧制成品越薄辊径就越小那?在我以前的理解轧机成品厚度跟上下两辊距离有关系,跟直径这个我不懂了

网友(点评):
推荐给你一本书日本冷轧带钢技术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93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原重工的大型轧机油膜轴承很有名!

到他们家去参观过,好大的轴瓦。

网友(2013-02-03):
轧机轴承的使用寿命与很多因素有关,这点大家都谈到了,其实轴承的原材料、轴承的设计水平、轴承的工艺水平等都是制约轴承使用寿命的因素,还有轴承使用者的水平。

网友(2014-02-24):
轴承质量是主要原因。我有一个客户一台可逆式热轧机,原装的用的是TIMKEN的,用了12年,去年才更换成FAG的,非意外因素,最低确保使用年限是5年。国产瓦轴的一般使用寿命是8-18个月,小厂的更别说了,材料,热处理,机加工精度等等都不过关。

网友(点评):
“非意外因素,最低确保使用年限是5年。”,舍弗勒是不会作出这样的书面承诺的,顶多是口头承诺。

网友(点评):
没有轴承厂家承诺保用多少年的。

网友(点评):
SKF都不敢说质保,INA我看还是算了吧!!

网友(点评):
12年????我没听错吧?您确定是十二年?

网友:
我们是代理商,的确不会给客户书面这样的保证,但自己心里有数,用5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