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孔标此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18):
如题,谢谢!

网友:
不会是画错了吧
没见过这个啊

网友:
内孔是圆还是方,上传全图,

网友(点评):
无图,圆孔,别人问我的...

网友:
请上全图,谢谢!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是不是表示孔和轴为固定连接。

网友:
不看全图,不清楚。割裂联系,无法判断。

网友:
只有这个符号想不出来,来个全图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