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加工余量控制到多少合适,跟刀尖半径有关吗?

楼主(2012-12-18):
车45号刚,外径40车到35,刀尖半径0.4,保证粗糙度1.6,我的精加工余量控制到多少合适,跟刀尖半径有关吗?如果小于刀尖半径会怎么样?

网友:
感觉0.5MM可以了,这个刀尖R和F有关。建议你看看刀片盒子上给的切削参数。

网友:
只要对好刀,不车圆锥和圆弧的话,不用管刀尖半径(不过精加工最好用小点的刀尖半径),45钢比较软,精加工余量不要太小。0.3-0.5差不多。这个东西要看你现场的具体情况的,精加工余量没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床子现时性能,切削液,进给,转速等等,说白了就是现场工作经验,做时间长了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常规形状的,余量可以跟着刀片走。如果是细长轴或者异形件夹紧比较差的,余量根据实际情况走。
如果跟刀片走的话,切削余量跟工件材质及硬度,刀具形式,刀尖圆角,刀具断屑槽槽型等都有关系。

网友:
表面粗糙度理论计算公式:
   h=(f*f/8*r)*1000;

h:理论粗糙度;
f:进给量(mm/rev);
r:刀具圆弧半径;

网友(点评):
公式错了。再说,这只是理论公式,跟实际操作有不小的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