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频率问题

楼主(2012-12-18):
坛里的高手,我想问下行程5,缸径25,怎么能实现频率为8以上,即8来回/秒

网友:
这么高的频率,为什么不用凸轮?
汽缸驱动凸轮板,一个来回即可使从动件动作N次

网友:
这种频率气缸死定了,还有阀

这种行程你可以考虑用膜片缸

网友A:
每秒8次,频率不低。
首先气缸你得选好,活塞、密封等都得耐高温,缸体材质强度要好,推荐美国Clippard、BIMBA、PHD。
其次,速度快慢实际上由电磁阀控制,流量得符合要求,Cv应该不小于1,通电响应时间、断电响应时间10~15ms之内。推荐MAC、Humphrey。
高速气缸应用常见于选别、剔料等,选好阀门、气缸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秒8次,频率不低。
首先气缸你得选好,活塞、密封等都得耐高温,缸体材质强度要好,推荐美国Clippard、B ...

谢谢,有什么推荐不?

网友(点评):
行程5mm,推荐单动气缸,美国BIMBA标准ISO气缸型号为:ESM-25-5-U-HR,阀门就用Humphrey的 320 24VDC。 气缸没有现货,电磁阀有。可以现用电磁阀配普通气缸测速度,然后订高品质的气缸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