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能将此件展开吗?

楼主(2012-12-19):
如图所示,用solidworks能将图中的件1展开吗?能的话怎么操作,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
可以展开的! 秘诀是 画的时候,用2跟螺旋线和成型到实体来 扫描钣金!: Q- Z* ^9 \, e4 q

网友:
如果一截一截焊接的,可以展开,如果是胎具拉延出来的,则软件不能展开。

网友:
正常加工这个件,应该是拼接的吧!~

网友:
钣金做的画能展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