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中的小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12-19):
最近在学习UG8.0,昨晚画角接触轴承,里面的滚珠,用“阵列面里的‘圆形阵列’”,滚珠在效果里面可以看见,但是确认后,不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找了很多地方查到“两种阵列都需要布尔运算,阵列特征是要有相交或与母特征有布尔运算就可以,如改小阵列角度使特征要有相交.采用相关复制/引用几何体就没有布尔运算限制,就可以随意.

如果画一个球体,如何让它均匀分布在某圆上呢?

哪位大侠有齿轮传动方面的设计,可否给小弟一点入门级的资料,想学学,网上找的一般都是理论的东西,很头痛。

谢谢!!!!

老鹰大哥,昨天加我好友,我没确认的权限,郁闷丫( ⊙ o ⊙ )!

网友:
你要单独的画一个球体均匀分布在圆上是创建不出来的 必须得和某个实体有布尔运算才能画出来 比如你画轴承 滚珠和支撑架得有相交的地方才能画出来
关于齿轮传动 你好像不是学机械的吧 机械设计的教材上都有啊

网友:
轴承是多个部件组成的。如果你只是做一个演示模型的话,随便怎么画只要能表达意思就可以了。如果你是要做成装配体,乃至做运动演示的话,那你就得做成装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