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矩形方管挠度分析,为什么应变这么大?

楼主(2012-12-19):
solidworks 矩形方管挠度分析 为什么应变这么大,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改善下结构

由于公司有保密政策,只能贴图了。

方管600*600*10 支撑钢管(那个斜的) 60*60*4  两处的力都为5000N

网友:
方管封口,再算一次。

网友(点评):
要控制到2.5以下,试过了 不行

网友:
可以,分析后出现应力、应变、位移三个选项,你对着“结果”右击弹出对话框,选择"从变形形状形成实体",然后弹出对话框,定义零件名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不明白。你说的和我说的有关系吗

网友:
横竖交接改变一下试试
让横的延长到竖的上面

网友(点评):
有提高,能到3.5左右,还是不能到2.5以下

网友:
挠度最大的地方肯定是在末端,关键是应力有没有超过,会不会失稳,变形影不影响使用,或者有没有规定变形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点评):
应力没问题,变形不能超过2.5

网友:
不知道你下面是不是用螺栓固定,螺栓强度够不够比较重要

网友(点评):
下边不用考虑,有的是办法

网友:
减小挠度的方法增大抗弯强度(把矩形长边调成垂直方向);缩短悬臂梁长度;斜支撑水平角度变大。还有如果它们之间采用焊接方式的话,是不是做成一体的进行强度分析,这样分体强度分析可能不太准确(这个我也是猜的)

网友(点评):
第一个分号之前的意思没明白,能解释下吗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矩形悬臂梁如果长边垂直于地面方向用,挠度就会小点

网友:
没法说。
这种加载方式,是方管的两侧立板在承载,而你的斜撑圆管却撑在下壁板……而且上面载荷也加在上壁板……
你把圆管去掉,用两个板条做斜撑,贴焊在两侧壁上。载荷施加处用钢板加厚,并且用材料直接将力流传导到侧壁。刚度马上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