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螺丝到底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2-12-19):
如题,看到好一点的东西用的都是内六角,想问下它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内六角螺丝常用于机械上,主要有便于紧固,拆卸,不容易滑角等优势.内六角扳手一般都是一个90°拐弯的,弯的一端长一边短,用短的一边打螺丝时,手握长的一边可以省很多的力并且能更好的紧固螺丝.长的一端有分圆头(六角圆柱类似球体)和平头,圆头可以很方便的斜入拆卸,安装某些不方便下扳手的部位.
           但是内六角价格比外六角贵一点

网友:
可以有比较大的锁紧力,不容易松动,拧出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头部易损坏而无法拧出。

网友(点评):
确定就是一般内六角扳手要求的活动空间比十字改锥要求的空间要大,所以狭小的空间不适合采用内六角。

网友:
用内六角螺栓主要考虑空间的问题吧。

网友:
内六角螺丝常用于机械上,主要有便于紧固,拆卸,不容易滑角等优势.内六角扳手一般都是一个90°拐弯的,弯的一端长一边短,用短的一边打螺丝时,手握长的一边可以省很多的力并且能更好的紧固螺丝.长的一端有分圆头(六角圆柱类似球体)和平头,圆头可以很方便的斜入拆卸,安装某些不方便下扳手的部位.
          但是外六角的制造成本要比内六角低的多了,

网友A:
内六角应该都是8.8级的,强度好,但内六角屁股滑了,取的话就麻烦了,一般还是沉孔的,用钻头打也比较吃力.

网友(点评):
也有10.8,12.8的

网友(点评):
是10.9、12.9

网友(点评):
钢的有8.8,10.9,12.9

网友(点评):
12.9是最高极限,断螺栓的话可是个大麻烦。

网友B:
内六角螺栓适合用于非平面设计的地方,有凹空的地方  。可以把螺栓上进去。 一般液压管上应用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六角螺栓适合用于非平面设计的地方,有凹空的地方  。可以把螺栓上进去。 一般液压管上应用挺多

在强度或者结构上有优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强度或者结构上有优势吗?

强度:各种级别都有。感觉比普通螺栓要給力

楼主:
反正看大家的应用上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六角应该都是8.8级的,强度好,但内六角屁股滑了,取的话就麻烦了,一般还是沉孔的,用钻头打也比较吃力.

直接对着螺丝钻下去不就行了吗?  用钻头完全消灭螺丝  在对付小的十字头螺丝上我这么干过

网友C(2013-02-04):
外六角不能放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六角不能放沉孔

大的沉孔用套筒拧上不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的沉孔用套筒拧上不行吗?

大孔看起来不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孔看起来不美观

打错了,应该是打的沉孔,要把螺钉头沉在里面,那样美观

网友E:
粉尘大的地方用内六角镙丝就麻烦了。

网友:
呵呵呵,受益匪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粉尘大的地方用内六角镙丝就麻烦了。

食品机械就不能用

网友:
某些方面可以把内六角隐藏进螺孔里,便于表面其他装配!

网友F(2013-03-15):
安装比较省事吧,但是质量不好的内六角也是很愁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装比较省事吧,但是质量不好的内六角也是很愁人的

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会引起什么后果呢?

结果就是你想拆拆不下来

网友:
传递拧紧力矩的能力稍稍弱于外六边形螺钉
有点主要有:
1.隐藏直棱边(安全性,美观性...)
2.紧固时所需空间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结果就是你想拆拆不下来

这样的螺钉我直接钻头打掉它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螺钉我直接钻头打掉它

呵呵,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还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什么问题呢?

强硬的方法总是坏破坏零件的,精密的小零件也能这样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硬的方法总是坏破坏零件的,精密的小零件也能这样处理吗

螺钉坏了您一般怎么处理呢?  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F:
手工处理,不用机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工处理,不用机械

您能具体点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