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径工件自身重力变形问题

楼主(2012-12-19):
亲们,如图示此大径工件加工变形能有多少(用立车加工可行?)?加工好后受自身重力的变形有多少?

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给小弟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零件是齿圈吧?公差选择似乎不乍适当喔。0.1的IT值知道是多少级么?随手瞎标的吧。

考虑到重力变形的影响,当然可用立车。

网友(点评):
是齿圈,是瞎标的。没经验呀。见笑了。大侠能给个正确的数吧?谢谢了,

网友(点评):
选择适用的公差配合,是要根据使用条件和环境的。否则就是瞎搞。

网友:
帮不了楼主,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工件。一起坐等大神解答。哎,图2300-2320处也没看明白是怎么回事。楼主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点评):
是齿圈。是我没说明白,图太大了,我怕弄不过来,就截了一部分

网友:
2300+  的直径只-0.1  这要求确实有点高哟..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这么大的直径一般能达到多少?

网友:
立车加工没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是不是干过这样的件?希望能给小弟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这么大的直径用立车加工,立车加工直径和重量较大的工件,或卧式车床难以安装工件

网友(点评):
是 啊,难办呀

网友A:
不知道内圈尺寸那三个公差是不是标的多了点~~~装配时三个都需要? 只用立车的话是不能保证你的内孔尺寸的~~当然如果确实需要的话可以选择车后磨削~··

网友(点评):
哎,第一次画这么大的东西,棘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内圈尺寸那三个公差是不是标的多了点~~~装配时三个都需要? 只用立车的话是不能保证你的内孔尺寸的~~ ...

慢慢来吧~~·看看装配图~把公差选好就行了~~·个人感觉~

网友(点评):
是的,装配图上我已经留了1mm的空隙了。就怕加工好后变形,最后装不上呀。

网友:
做一工装,以工件内圆止口定位,然后车其他尺寸。工装很简单,用几块钢板固定在工作台上,根据工件内圆止口尺寸配车出工装。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复。这个件拿外面做的,不知道能不能达到0.1?本人正宗菜鸟。

网友:
大立车没有问题,可以直接做出来。如果是齿圈的话工件最后做出来应该要有火,大概工艺,粗车-淬火-精车,另外这个做工装有点不划算。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淬火后变形量会小很多吧?我们 没有立车,这个件要拿到别的专门做大径加工厂那去做吧。

网友(点评):
第一,材料不知道,不一定能淬火。第二。如果淬火也只能是齿面淬硬,否则如何加工?

网友(点评):
说的对,可能是我有点意象化了,我们单位有做类似的零件比这个要复杂点,还要车导轨。

网友(点评):
精车十来丝应该没问题吧,要是后面再加一道磨的工序,如何?

网友:
这麽大的齿圈用立车加工方便,卧车不好装夹,模数10的齿吧?

网友(点评):
装夹方法对变形影响很大,楼主要注意呀。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这种零件,直径1000mm,也是齿圈,铸件,时效处理,立车,我们做轻工设备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具体变形是多少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的。

网友(点评):
这个件精度 也不高,就怕在外面干完回厂后变形装配不上

网友(点评):
楼主要是批量的话,可以考虑做一个转运用的架子,工件放在上面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建议,但不是批量呀,就一个,

网友:
不用立车,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似乎好像上面的都不太懂吆,

网友:
大工件的变形情况和材料,热处理,加工时的安装装夹,切削时的工艺发热,所用机床的刚度等因素多有关系。比较难量化。

网友(点评):
老板比较抠,看老板说的那个意思不会去热处理的,哎,

网友:
粗车-淬火-精车

网友(点评):
淬火?有了硬度,而后如何再精车?得用啥刀头才行。

网友:
这个件个人感觉  粗车—精车—局部高频处理   具体变形多少,俺也没亲自加工过回答。

网友:
这个件个人感觉  粗车—精车—局部高频处理   具体变形多少,俺也没亲自加工过不好回答。

网友:
来吸取经验的,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