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对称度

楼主(2012-12-19):
用什么方法可以键槽光轴键槽的对称度啊?要求0.05mm以内。新人,没分,跪求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有图吗

网友:
单键?还是双键?看你用什么设备来加工了~如果是单键的话使用数控设备的话 只要使用V型块在装夹时将母线大正到0.01之内~在使用探头找到最高点进行分中~这样就能满足了~~~

网友:
如果是普通铣床的话 ,那么可以选择使用分度头来加工~

网友:
分度头夹持,百分表打轴两端对称度,配合画线工具很容易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