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具之间的误差

楼主(2012-12-19):
前段时间由于产品零件的配合出现问题,各部门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是其中一个塑胶件因为天冷导致收缩,尺寸变小,需要进行温度处理,今天由品质,工艺和车间三个部门对该零件进行会检。三个部门用了三把卡尺,都是数显的,外观一样,应该都是上海产的。量测的是该零件的内槽尺寸,最后发现不对劲:其中一把测量尺寸为187.42-187.53;另一把测量尺寸为187.82-187.96;最后一把测量尺寸为187.86-187.94。排除测量误差,我们判定第一把卡尺误差较大,以后不用。各位大侠日常工作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啊?

网友A:
使用前你要用归零,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需要使用量块或者校对环规检验,确认卡尺是否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前你要用归零,如果你觉得有问题,需要使用量块或者校对环规检验,确认卡尺是否有效

都归零过了,只是手边没有量块之类的校准,只能封存了

网友:
还要注意,塑料零件变形大,测量的时候不易测准,力大一点小一点差异很大,建议用卡板或者样板之类的东西来检测,要想准确测量,需要使用接触力非常小的工具,比如三坐标,或者非接触的光学测量。

网友(点评):
呵呵,条件限制

网友:
量具每年都要校验的,是不是很久没校正了啊?

网友(点评):
这边没有校正这回事~

网友(点评):
呵呵,那就只好自己来了。

网友:
量具按规定多要用高一级的校核滴。。。否则么,只能撞大运了。哈哈

网友(点评):
目前待过的单位都没有用多好的仪器的,用过最高级的只有内径千分尺~

网友:
使用前先用校准块确定一下卡尺的精度。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有~

网友:
2B,这种事也有

网友:
量具木有校验怎么用??我们的量具是每季度校验的,卡尺怎么卡内槽呢???木有办法想象。

网友(点评):
上面刀尺卡内槽,下面刀尺卡外形~

网友:
数显卡尺本身的稳定性就不好,只是便捷而已。同一个人在用同一卡尺测量同一部件时,所测数据都是有误差的,特别是塑料件因为用力的关系,误差便更大。建议用投影仪。

网友:
我们一般不买数显的,有个带表卡尺就好了。但是有一点,不论哪种尺,都要定期校验的。

网友:
量块是必须要有的,这钱不应该省。。。校准也是必须要做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常见的

网友(2013-01-29):
还是有个校验比较准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