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下这个手动冲床

楼主(2012-12-19):
圆盘不管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压头都能上下运动。内部结构是怎样的?

网友:
好像是曲柄摇杆。。。

网友:
类似凸轮?  压头在上边的时候正好对凸轮半径的最低点  两边对称的曲率半径逐渐增加    我猜的

网友:
自己动手拆一个

网友:
就是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
感觉像圆盘上加工曲线槽。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设计一种像缝纫机一样的小冲床,脚踩的

网友A:
机构是曲柄滑块机构,很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使用时多加一点润滑油,会轻快一些。

网友:
应该是曲柄摇杆机构

网友:
相当简单的结构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吧!

网友:
楼主说的那个圆盘应该叫飞轮才对

网友(2014-03-06):
引用 网友A:
机构是曲柄滑块机构,很简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使用时多加一点润滑油,会轻快一些。

正解,我公司也有一台这样的,保养时我拆开来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