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锁结构

楼主(2012-12-19):
大家好,请看以下图片,我目前需设计一个机构,一根50mm粗的圆杆(45钢调质的),需要左右滑动,黄色的块上想做一个自锁装置,向左是可以运动的,向右需要任意位置自锁(向右自锁的力在10吨左右),大家看看有什么好的结构?

网友:
工况就是如图这样?

网友:
确实是个困难的问题,还要看你具体的要求,10T的力锁紧不容易,如果是光滑的金属面摩擦系数是比较小的,正压力要足够大,呵呵

看大家有什么好方案没有,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情。

网友A:
气压阀控制气涨轴套,实现自锁,左右任一点都可以实现自锁!

网友:
还是丝杠好,光轴实现10吨的自锁,有点难度!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观点,如果情况不特殊的话,还是丝杠比较省事

网友:
这个难度很大的  10T的力,需要机构本身结构得以改造

网友:
旁边加齿条,用棘爪自锁。

网友(点评):
棘爪能达到这么大的力要求吗?10T啊那可是

网友:
感觉最好加个辅助的自锁机构

网友:
加一个辅助自锁,棘爪或者用液压缸可以进行无极调速呢,10T的话,气动就行

网友:
10T 有点大啊 !

楼主:
工况就是这样的,我们总工说他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很简单的自锁机构,就是不给我们说,把这个题目抛给我们,让我们思考,伤透脑筋了

楼主:
用机械或者液压机构都可以。

楼主:
可以做辅助的自锁,但是结构不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机械或者液压机构都可以。

你们总工可能也不知道,等你们想出来以后,他就说:“你小子还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点评):
哈哈,真爱开玩笑

网友(点评):
吴腾说得在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况就是这样的,我们总工说他脑子里已经有一个很简单的自锁机构,就是不给我们说,把这个题目抛给我们,让 ...

你们总工可能也不知道,等你们想出来以后,他就说:“你小子还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网友:
可以用相关的软件来模拟下

楼主:
大家踊跃帮忙参谋参谋,1月初我们要定方案,到时候定的方案会公布给大家。

网友B:
设计手册上看到有那种结构的,4-229页,有个叫单项定长送料机构。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手册上看到有那种结构的,4-229页,有个叫单项定长送料机构。你可以参考下。

是哪个版本的手册,第几册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压阀控制气涨轴套,实现自锁,左右任一点都可以实现自锁!

用高压油涨紧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
楼主可否考虑超越离合器的结构

网友:
打斜孔攻螺纹   只不过这10T的力很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总工可能也不知道,等你们想出来以后,他就说:“你小子还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

呵呵, 说得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压阀控制气涨轴套,实现自锁,左右任一点都可以实现自锁!

以前不晓得气胀轴,,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哪个版本的手册,第几册上的?

第5版,第一册上机构章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5版,第一册上机构章节

ok,非常感谢。

网友:
10T 的力  感觉还是丝杠最靠谱   光轴会滑动吧

网友:
应该可以,在黄色圈里要有导向+气压,要两组。我的QQ 975374008,可以探讨共同进步。

网友(2015-11-26):
没有方案?

网友D(2016-02-21):
引用 网友A:
气压阀控制气涨轴套,实现自锁,左右任一点都可以实现自锁!

气压阀控制气涨轴套,这个详细说一下,我改怎么设计选型,我遇到的而是10000N,怎么实现自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气压阀控制气涨轴套,这个详细说一下,我改怎么设计选型,我遇到的而是10000N,怎么实现自锁。

你好,能留下你的电话吗?我的电话18700851552

网友:
话说公布的方案呢?

网友(2018-03-23):
做一个辅助刹车装置,油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