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螺距和符号问题

楼主(2012-12-19):
问个螺纹的问题,就是普通螺纹的粗牙和细牙是怎么分的,我看手册上一个公称直径,对应好几个螺距,还有螺距什么时候需要标出(如M12x1.5)谢谢!

网友A:
粗牙螺纹是不需要标示的,只有细牙才标示出来。如果M12是粗牙,而M12*1.5/M12*1.25/M12*1这三种统称为细牙螺纹。

网友B:
粗牙不用标。细牙都要标。你找哪个M10对应1.5哪个就是粗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牙螺纹是不需要标示的,只有细牙才标示出来。如果M12是粗牙,而M12*1.5/M12*1.25/M12*1这三种统称为细牙螺 ...

就是说不标明的话就指粗牙,粗牙就是每个公称直径对应螺距最大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牙不用标。细牙都要标。你找哪个M10对应1.5哪个就是粗牙的。

还有螺距是1.75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螺距是1.75的

我就没见过M10有1.75螺距的,M10就1.5螺距是标准的,标准的就叫粗牙的。比粗牙细的都是细牙的,都要标明出来。你居然说M10有螺距1.75的,来来来,发上来我看看来

网友:
一般粗牙我这边叫公职螺纹 细牙叫 英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没见过M10有1.75螺距的,M10就1.5螺距是标准的,标准的就叫粗牙的。比粗牙细的都是细牙的,都要标明出 ...

又不是光说M10的

网友:
用卡尺大概量下

网友:
粗螺牙不需要标注,又叫公职螺牙;细螺牙需要标注,又称英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