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铣?

楼主(2012-12-19):
304不锈钢圆盘,在盘面上从边沿向中间铣条槽,槽深4mm,槽宽4-5mm,无精度要求。

收尾端是半圆形,底平。

用立铣刀铣,铣断了几根铣刀,床子最低转速只有90

网友:
什么材料的刀具。。

网友(点评):
有普通铣刀,有yw合金铣刀,直径小于5mm,也就是3mm 4mm的钻头也钻不动,大直径的倒好钻。

网友:
铣304不锈钢得使用专用刀具,咨询刀具厂家最好。

网友:
刀具不给力!!

网友A:
建议改变铣削方式,先用锯片铣刀开槽后再立铣收口。

网友(点评):
对的。用4mm或5mm铣刀加工刀具的分力向一侧受力。自然会折断。

网友:
3O4很好铣,刀具选好一点的

网友:
好做的,立铣刀就可以做了,加工时要加冷却液。速度也不要太慢,太慢了效率低。在不烧刀具和刀具的受力范围内就可以。切削深度不可太深,1毫米左右就可以。多做几次比一 次到达深度要安全,效率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变铣削方式,先用锯片铣刀开槽后再立铣收口。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断刀多半因为转速太高或冷却润滑不足,

网友:
所以说刀具的选择很重要  你要在304不锈钢圆盘上开槽 用立铣刀断的几率很大  同意老马同志的建议(虽然我没实际操作过)

网友:
你不会一刀下去就是4mm吧,一毫米一毫米的下去,如果是硬质合金的刀转速提上去就是了

网友(点评):
我看师傅们操作的,只碰点皮都不起屑,好几个经验丰富的师傅都没搞定,估计那材料太韧。

网友:
立铣刀还这么小受不了多大的力,只能一层一层的的铣,想一刀铣过去比较吃力

网友:
同意5楼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变铣削方式,先用锯片铣刀开槽后再立铣收口。

强人

网友:
不锈钢粘刀,切削过程中刀尖会给积屑溜包果,所以刀具容易磨损或损坏。

网友:
而且,你有一刀是满齿切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