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收到个任务, 做铸铝灯头,大型沙铸

楼主(2012-12-19):
前些日子收到个任务, 做铸铝灯头, 但是灯头比较大, 一般好象不是普通铸件厂可以做, 自己对铸铝不是很了解,这个需要什么特别的要求呢, 是沙铸。

网友:
沙铸对沙子的选用很有讲究

网友:
用低压浇注应该没有问题,要考虑变形的,不知道要求怎么样

网友:
如果用消失模的话,会好点。

用沙箱铸造,沙箱有点大,的用机械起箱和箱,有点费劲。是否考虑别的方法?

网友:
以前有一点接触,此零件流道截面小,且流道长,担心铸造后会有缺陷,还等铸造专业的高人看看。

楼主:
沙铸模具是现成的, 国外运来的, 但是好象不是所有的 人家都能接, 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大
有些人家没有吊装的器械, 导致不能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沙铸模具是现成的, 国外运来的, 但是好象不是所有的 人家都能接, 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大
有些人家没有吊装 ...

你可以考虑用简单的液压机械手来做,就是宽了点但是管的直径很小不是很重呀,也可以考虑用泡沫模型的消失模做这样会好一点,也要掌握整体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