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减速器——球体减速机 探讨

楼主(2012-12-19):
类别

供应公司
减速器
行星减速器
湖北行星减速器

谐波减速器
日本的Harmonic谐波

活齿类减速器
RV减速器
日本帝人http://precision.nabtesco.com/                                           日本住友
韩国SEJIN扁平高精度减速机
CORT复式滚动活齿减速机
恒丰泰减速机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cnhtr.com/Product_DETAIL.ASP?p_ID=124&Bclass=127&Sclass=0&SubClass=0   中国机械社区 jlh5168 会员,介绍帖地址如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200&highlight=%BB%FA%C6%F7%C8%CB

日本的RV、FA,斯洛伐克的TwinSpin,或者韩国的SEJIN,其实都只是结构上的简单创新。日本KAMO的球减速器在原理上还是有很巧妙的创新的。这些除了韩国的SEJIN采用的是纯渐开线齿形外,其他都是摆线类齿形技术。

楼主:
       球体减速器的发明好像只是为了调整侧隙。但是该结构较RV结构有明显的缺陷:RV的齿形是多条线接触,球体减速器是多点接触,相同尺寸的承载能力会下降很大。实际上球体上承受压力的圆周方向的分力才会产生有效扭矩,也就是会较RV结构多出一个轴向力。此力会进一步降低减速器承载能力。对球体减速器综合分析后会发现:初步估算同尺寸球体减速器的承载力是RV结构减速器的一半以下。
     在分析通过最终装配来调整侧隙的必要性。发现此举纯属画蛇添足。我认为侧隙的保证应该靠加工精度和分组装配方法来保证。
     原因:把加工精度分,形状精度+尺寸精度。不管通过哪种方法装配,都要保证形状精度。如果形状精度不能保证,通过装配松紧来调整侧隙就失去实际意义了。或者达不到理想传动效果。
       如果可以达到形状精度,实际上可以用测量零件后,通过分组装配的方法来保证侧隙。那有何必要用装配松紧来调整侧隙呢?
        而且球体减速器要加工高精度凹槽,相比RV的平面齿形,加工难度更大。精度更难以保证。

       总而言之,个人观点,机器人减速器更适合用摆线针轮齿形。

网友:
摆线钢球传动属于球体减速器吧,它相比于摆线针轮传动最大的优点就是无回差,通过调整轴向间隙来实现,所谓回差就是主动轴转动,从动轴度过一个微小的滞后才转动,在机器人等高精度场合有用。

网友:
Lz所说的球体减速机其实就是摆线钢球减速器。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刚刚还了解了下一齿差摆线钢球传动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2014-01-03):
真是专业

网友(2014-06-10):
问过台湾的一个球体减速机参数,性能参数达不到摆线针轮的减速机啊

网友(2020-02-28):
球体减速器我觉得还是优势很明显的啊,就是那个调整间隙这个,不是像精密轴承一样预压的吗?

网友:
恒丰泰可以忽略吧!不黑他,说的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