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轴的轴心距尺寸怎么检验?

楼主(2012-12-19):
左边视图中的尺寸12±0.012怎么检验?最好操作方式要比较方便。请各位大侠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以A为基准,测直径11外圆面到A外圆面的最大尺寸和最小尺寸之差值减去直径11圆的实际尺寸,最后差值的一半即为偏心距。

网友:
磨D35的标准棒,校母线零点用。
用顶尖顶起工件,D11段靠自重处于最下端,用千分表检最下端母线,和标准棒比较。
用17.5减D11的实际尺寸+与标准棒的测量值就是12的实际值。
因为只检尺寸公差所以校准和测量要用同一点,校表后表就不能动了。

网友:
以长轴为基准,置于v型块上,用高度尺找出最低点,高度尺尺寸置零,在v型块上翻转工件,找出最高点,此时高度尺上的尺寸的一半就是偏心距。

网友:
批量检测的话就做一个专用量具,也用v型块放置工件,在两轴水平方向打一个百分表,百分表距离v型块距离要大于偏心距,还要考虑百分表 表头的长度,做一个校准棒,在百分表上校准指针的位置,置零。当工件外圆尺寸做到尺寸范围内的时候,它的偏心距不会有太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