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机构进行运动分析和力学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12-12-19):
很纠结这个问题,做课程设计时,只把他们分析出来了,但却不知道这样忙活过来究竟得到了什么?   请前辈解惑

网友:
我觉得运动分析,看下它的轨迹是否符合要求(尤其是很复杂的轨迹),速度和加速度的变化规律(不稳定机构会产生振动,从而影响轨迹,加速度还能产生很大的冲力,这些不仅影响机构的性能,而且会影响使用寿命)。受力分析主要是强度和变形,看下机构是否会被破坏,是否变形过大,影响使用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比,吃饱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验证是否合理及满足需求

网友:
主要是验证和反馈设计更改
验证零件以及机构的稳定性,可行性,寿命………………等等等
反馈设计做更改,调节

网友:
运动分析是为了保证达到设计的运动轨迹和速度要求
力分析一是为了达到输出力的要求,二是机构本身的强度,三是支座和铰链处的反力以设计轴承,振动,整体效率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运动分析和受力分析是结构设计的可能性保驾护航和该机构的可靠性进行确认。

网友:
机械产品设计应该是这个顺序,造型设计——机构设计(运动是否满足)——结构设计(强度是否满足)——模具设计(是否能制造出来)

网友:
这两个分析非常重要。可惜我们单位的工程师都不会。他们只凭经验干活,结果设计的工装经常出问题。不是干涉就是加工变形。
老兄好好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