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铣床Z轴伺服进给系统的装配图

楼主(2012-12-19):
一般型号的数控铣床就好,具体的图不会画。

楼主:
有的话可以发到我的邮箱里面,邮箱是:1046605261@qq.com

网友:
你要电器图还是机械图?一个系统一个样。
简单的一般数控教材上有。复杂的就的看随机带的手册了

网友(2014-06-24):
我也想要一个数控铣床Z轴进给系统的装配图和电气图,一般的就好,我参考用一下。谢谢了。可以发送到67693585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