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toolbox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12-19):
装配时,调用toolbox中的标准件,例如螺栓,结果发现默认长度里面没有想要的长度怎么办,请问大神们,如何修改最简单。。。

不想用笨办法啊!!嘿嘿

网友A:
添加配置,修改长度,保存。属性里面调用新建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添加配置,修改长度,保存。属性里面调用新建配置。

学习了,试试。

网友B:
求什么呢,国标就这么长。非标你得单独出工程图,外加工去。

网友:
toolbox里都是国标啊,没有你想要的说明是非标,需要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什么呢,国标就这么长。非标你得单独出工程图,外加工去。

国标螺栓长度是一个范围,不是一个定值,toolbox中只给了大范围的几个,例如100,50,25.这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配置,修改长度,保存。属性里面调用新建配置。

这个是个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