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填充阵列的问题

楼主(2012-12-19):
首先螺旋剪切该圆柱,螺距设为12,然后使用螺旋填充阵列沿曲面阵列,曲面选择圆柱,间隔设为12,结果出来就是这么一个怪模样。。。

请教各位:1、沿曲面阵列选择柱面时只选择一半柱面,这个问题对结果有没有影响?
                  2、螺旋剪切螺距为12,那么在阵列时该怎么设置沿螺旋线的螺距呢。。。

网友:
如不好弄,可以尝试让螺旋线完全附着于此圆柱面上,再选沿曲线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