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设计连杆,不会选型电机,跪求大神指导下

楼主(2012-12-19):
额,第一次设计连杆摆臂,往复运动,负载80KG在直线导轨上运动,3到4秒来回一次,
伺服电机不是一般的贵,不知道是不是非得选伺服电机,有没有别的出路啊

网友:
你电机跟连杆哪个地方连着。

网友:
哪个是原动件哦

网友:
成本太高哦

网友A:
80公斤的东东,3-4秒一个来回,不知道距离是多少?这么大的惯量,伺服恐怕做不来吧?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1450转,配相应减速机。具体功率多少,需要你的行程参数才可以详细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三相电机,1450转,配相应减速机。具体功率多少,需要你的行程参数才可以详细计算!

要实现往复运动,中间还要停2秒,普通电机恐怕承受不了这么高频率的启动停止,反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公斤的东东,3-4秒一个来回,不知道距离是多少?这么大的惯量,伺服恐怕做不来吧?

距离是900mm

网友:
中间还要停顿2秒,有点难度啊。如果没有停顿,普通电机加减速器可以实现功能。如果有停顿,如此频繁的停顿启动,普通电机是受不了的!只能增加离合机构了。气动控制离合,普通电机加减速器,这样,就能实现功能。至于你说的用伺服,你想都别想,带不动!

网友:
2.8千瓦可以启动,但必须带个飞轮这样加重动力,还要加个离合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