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重型的输送机如何设计?

楼主(2012-12-19):
如上图所示,传送带长5m,传送工件尺寸为长100*宽70*高80,每个工件重3kg。传送带上同时运送30个工件。

考虑到总工件重量约90kg,传送带直接在铝型材上滑动摩擦严重,所以打算在传送带下方增加滚轮。
这样的传送带设计,各位大侠有什么建议?

网友:
直接上辊道不行吗

网友:
直接在铝型材上滑动摩擦肯定不行,可在铝型材表面粘贴一层聚四氟乙烯减磨塑料带。

网友:
直接选用动力辊传送形式。

网友(点评):
动力辊传送,各个辊间使用链条还是同步带传递动力?有什么类似的资料可推荐下吗?

网友:
当然是链条了。采用12A链就可以。

网友:
输送只是一个过程,前后道是什么样的设备?如果有输送衔接要考虑皮带跟另一输送设备是不能有速度差的,不然皮带很不耐磨。

网友:
多加几个从动滚子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助,目前考虑两种方案:
1.小白菜和g2096大侠 提到的增加一层摩擦条
2.宇宙立方、619341834等大侠提到的使用滚轮
最终方案,待评审过后再向大家通报

网友(点评):
建议用顶板链,就像坦克履带一样,材质有白钢的,还有尼龙的,前后一个主动滚,一个从动滚,主从滚间可以加承托条,防止板链“塌陷”。

网友:
滾輪應是較可行的

网友:
可以用皮带 但是滚轮不能太密集

网友:
滚子比较可靠吧

网友(2013-03-26):
太模糊了 不好说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加滚轮合适

网友(2019-05-31):
板链输送机承重可以很大

网友(2020-04-22):
求大神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