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马达选型力矩计算,这次不想估算了

楼主(2012-12-19):
做非标好几年了,以前选马达一直是估算或者蒙。
不想一直这样蒙下去,在网上找了一些计算的资料
又不确定自己计算得对不对?
求助各位前辈帮忙指点迷津!
万分感谢!

以下一个例子,选用松下400W带制动的伺服马达,
额定转矩 1.3N.M
瞬时最大转矩3.8N.M
负载总质量为13KG
模数1.5/齿数34
分度圆51MM
无减速机
根据OMRON资料以下公式
传动时的惯量为
Jw=(13*51*51/4)*0.000001(KG.M2)=0.008453(KG.M2)
工件上升时的转矩为
COS0度=1
Tw=13*9.8*1*(51/2)*0.001=3.2487N.M

垂直运动需保留20%的余量
那需要的转矩为3.2487*1.2=3.89N.M
根据已知伺服马达的
额定转矩 1.3N.M
瞬时最大转矩3.8N.M

如果在不要求速度的前提下是不是能拉得起来?

网友(点评):
你计算出的转矩为3.2487*1.2=3.89N.M 这个力矩是匀速运动时候的力矩,这时电机应该是用额定转矩来带动。而电机额定转矩只有1.3N.M,所以不够。

网友(点评):
18楼给你解释了一下,仅供参考。另外你帖子里的两个图片好像前后顺序反了,不过不碍事。

网友A:
沙发!!!,楼主 瞬时最大转矩3.8N.M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算过,但是根据你计算的结果,不保险,因为还要考虑到四根导柱安装效果,
觉得根据以前类比经验的比较可靠些

网友:
所需力大于额定扭矩,个人认为齿条不妥
是否可以考虑换种传动方式,齿轮换成蜗杆,齿条换为丝杠

网友(点评):
靠,换成蜗杆更完了,

网友(点评):
蜗轮蜗杆效率更低

网友B:
’需要的转矩为3.2487*1.2=3.89N.M
瞬时最大转矩3.8N.M‘
---这就是说电机一直处于‘瞬时最大转矩’状态,这不行;
需要的转矩3.89N.M应当小于电机的额定转矩 。

网友(点评):
说的对,瞬时就是只能短时间使用,选型应该按额定力矩来。

网友(点评):
对,最大转矩是启动时的转矩,使运转起来,正常转矩要跟额定转矩差不多时才适合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瞬间转动时的抖动很大,请问各位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抖动是由于电机振动产生,一个是加重固定电机的底座,一个是加减震措施,比如加橡胶垫

网友(点评):
伺服电机瞬间转动时的抖动还与控制电压有关,控制电压决定加/减速度的大小,加/减速度尤其减速度过大/速度突然为零就会有很大的抖动。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看着就恼火 完全可以用气缸斜顶机构代替 算法没问题 结论就是带不动 至少要加1:5的减速机

网友:
这种传动稳定性不好吧,一般齿轮齿条不是都先不考虑的吗

楼主:
这个是改机的
结构是上任工程师已做好的
之前是86的步进电机效果不达好
上下移动的距离很短的
隔几秒种下降20MM
再隔几秒下降10MM
隔几秒回位

当然如果要我重新做的话
肯定不会用齿条了

网友(点评):
这关键在于自锁性的问题。 不知道你要的精度怎样,精度高可以用丝杠(推荐),蜗杆,还能自锁。问题在于传动效率较低,那你这个方案的传动结构几乎全变,那这马达就更不够用了。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电机选型计算方面的资料,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liuqiangwuse@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
瞬时最大转矩3.8N.m 这已经是过载了,虽然伺服电机允许过载,但只能坚持很短的时间,一定要这样用,很快就要报警。

你要找欧姆龙核实,在这样大过载的情况下,能坚持多长时间。

常见的做法是允许电流增大到150%,坚持10s,具体要看电机技术参数

网友(点评):
受教了呵呵,以前只知道可以过载,不同的那个功率,时间差别会大吗,这个跟品牌关系不会太大吧?

网友(点评):
恩,跟品牌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C:
楼主你的载荷13kg只算了升降板么?有没有包含导向套和摩擦力?四根导向杆过定位,很容易导致别死

网友(点评):
用直线滑轨会好的多吧

网友(点评):
两根杆用小间隙的直线轴承,两根杆用间隙略大的无油衬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楼主 瞬时最大转矩3.8N.M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算过,但是根据你计算的结果,不 ...

私服电机应该都可以输出3倍的额定转矩,怎么实现的也不太明白

网友:
lz考虑简化的参数有点少了,按你图示的装置和参数,电机小了些,即使勉强慢慢能动起来,困怕预期效果太差。

网友:
学习中.楼主用proe画的图吗

网友:
k快补上链接

网友:
按LZ的结构,精度要求不高,伺服为恒力矩,考虑加带减速头再计算吧。

网友:
马达虽然能过载800%,但只能坚持常规是10秒,超过就报警down机,一般伺服马达使用,不能超过恒定扭矩,加个5:1的行星齿轮减速机就OK了,

网友:
对的,有专门伺服马达减速机。我用过

网友:
需要的转矩为3.2487*1.2=3.89N.M

这个力矩是匀速运动时候的力矩,这时电机应该是用额定转矩来带动。
而电机额定转矩只有1.3N.M,所以不够。

最高转矩,是在启动加速和减速的时候使用的。
从零开始加速时,需要的力较大,这时可以使用最大转矩来衡量。
关于加速的计算和概念,可以参考俺以前回复的帖子。
http://www.cmiw.cn/home.php?mod=space&uid=784501&do=blog&id=321372

网友D:
电机功率足够,问题是电机不能长时间处于超扭矩负荷下工作,否则过流报警,更改传动方式,让电机处于额定扭矩下工作,这样位移准确且响应快,加减速机解决,同时还要考虑掉电自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功率足够,问题是电机不能长时间处于超扭矩负荷下工作,否则过流报警,更改传动方式,让电机处于额定扭矩下 ...

功率足够就没问题了,
你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可以证明马达功率足够
这个设备对精度要求不高
马达是带制动的
并运行的时间非常短
最多1.5秒左右,因为才走20MM
也就是隔5秒左右运行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载荷13kg只算了升降板么?有没有包含导向套和摩擦力?四根导向杆过定位,很容易导致别死

FMDD:
  你好!我算的13KG就是齿条上的所有东西的质量。
另外我用的是直线轴承,摩擦力很小

你说的意思也就是我发本贴的目的,我就是因为涉及到摩擦系数等
我就不会算了
能否指点一下,
能否教教我像这个例子应该怎么计算需要选多大马达?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FMDD:
  你好!我算的13KG就是齿条上的所有东西的质量。
另外我用的是直线轴承,摩擦力很小

你这个是用来做竖直导向的,理论上导向轴上没有载荷(没有径向载荷),无法计算其摩擦力,如果安装足够精确,不存在卡滞现象,摩擦力只是不装任何东西时,滑套在轴上滑动的阻力,此时的载荷只是钢珠预压的时候,对杆身所产生的径向压力,低速的时候可以忽略,高速运动的时候才要考虑。

制造安排偏差造成导杆、花套倾斜变形,从而产生径向压力,这个变形所带来的额外负载难以计算,为了减小它带来的影响,结构上需要处理一下,滑动板和两固定板,一个要完全紧密配合,另外一个要留有适量间隙,留有间隙的那个面,安装时先滑动凭手感找正位置,滑动要无阻滞感,然后再锁紧螺钉。

但就是这样我也觉得不保险,选型的时候还会用大约1.2的安全系数。

这只是我自己想当然的做法,正规做法我一直没查到,不知道其它兄弟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功率足够就没问题了,
你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可以证明马达功率足够
这个设备对精度要求不高

按照solo0352 大侠的意见增加加速器后,力矩增大后可正常使用。

根据你的条件1.5s走20mm,平均速度v=0.0133m/s,由静止到启动的过程,速度变化情况是有电机特性决定的。
假设为等加速上升运动,输出力矩按瞬时力矩3.8N.M,则力F=3.8x5/0.051=372.5N,加速度a=372.5/13=28.65m/s,加速到你设定的时间为t=0.0133/28.65=0.00046s,最大功率P=(372.5+130)x0.0133=6.68w,小于额度功率,很短时间就可以达到设定速度,但实际应该没有这么快。
中间段可视为匀速运动,P=Fv=130x0.0133=1.73w,小于额度功率,减少阶段也相似。
这样分析的话这个结构的主要矛盾是扭矩,功率远远大于需要值,你选的是低惯量的电机,不如选择中、高惯量的低速大转矩型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率足够就没问题了,
你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可以证明马达功率足够
这个设备对精度要求不高

净输入功率就是举升力与速度之积,问题的关键不是电机额定功率的大小,而是你采用什么样的传动方式让电机能输出多大的功率.如你图示传动方式,电机输出功率很小的,你可自己计算,功率是与扭矩及转速之积成正比,你电机转速很低,所以功率不大,主要是扭矩过载,这样对电机不好,对功率放大器更不好.要加减速机解决.

网友F:
这个设备自锁不了

网友G:
买个现成的螺旋升降机不就ok了

网友H:
这个行程弱弱的说一句改成气缸升降不行吗?

网友:
有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你参考,用一个z=60的齿轮与齿条啮合作为惰轮,电机上再用一个z=20的齿轮与大齿轮啮合,1:3的减速比,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行程弱弱的说一句改成气缸升降不行吗?

NO
需要停的位置有4个高度
用气缸得用3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现成的螺旋升降机不就ok了

前面已说明是改机
结构不能大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solo0352 大侠的意见增加加速器后,力矩增大后可正常使用。

根据你的条件1.5s走20mm,平均速度v=0. ...

非常感谢你的热情参与!
马达用的是松下的MHMD系列400W
是高惯量伺服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设备自锁不了

已在马达不通电的情况下
把马达安装好
滑动平台拉到最高位
不会往下掉
说明已能自锁

网友(点评):
用减速机,也便宜,不到1000块 用5:1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在马达不通电的情况下
把马达安装好
滑动平台拉到最高位

没有落下是因为有制动器,还是机构自锁啊?还有你用减速器了吗?试机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改机的
结构是上任工程师已做好的
之前是86的步进电机效果不达好

请教步进效果不好是哪些地方不好?步进在低速大扭矩方面要比伺服有优势吧?

网友:
个人认为,最好折算成力,再考虑四个导向可能蹩劲的问题,理论算的结果,不可靠,要有余量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的转矩为3.2487*1.2=3.89N.M
瞬时最大转矩3.8N.M‘
---这就是说电机一直处于‘瞬时最大转矩’状态, ...

对的,今天我恰好也看了这方面夫人书籍,说是额定转矩要远小于电机的启动转矩,所以你的运行转矩和额定转矩差不多就可以了,但一定小于启动转矩,要不然电机线电流总是额定电流的4--7倍。电机的铜耗就会加大,特别是温度上升对其的损害。。。。。我也是现卖,说的不对的地方多指教

网友:
这个应该升不上去,楼主虽然有安全系数,但考虑4根导柱,凭经验达不到目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太合适哦,不能考虑一下别人传动方式,非要用齿轮齿条吗?如丝杠

网友:
转动惯量计算错误,没有考虑到圆周率;

网友:
力学早已还给老师了

网友:
不配减速器吗?

网友:
我也一直是靠经验,有的时候就是实验,很少自己算。

网友:
结构方案貌似不稳定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电机选型计算方面的资料,如果有的话,可不可以发一份给我,我的邮箱是CXJ38456622006@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
我会维修,但是我不懂怎么样计算,麻烦师傅教教我

楼主:
最后还是加了个减速机

网友(2013-01-23):
这要看你的转速有多少了……  如果是几百转的话 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2024-11-0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