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速度公式,请教

楼主(2012-12-19):
本人没有上过学。请求各位大神讲解下线速度。

比如我有一个直径80的棒料。车端面,线速度怎么算。谢谢了

网友:
Vc = π*D*n/1000;

……………………………………………………Vc : 线速度,单位:m/min;
π : 常量,值为3.1415926……;
D: 当前直径值,单位:mm;
n : 当前转速,单位:r/min;

网友A:
线速度v=R.w,半径乘以角速度
角速度w=2.π.n/60,2乘以π(pai)乘以转速再除60
PS:转速的单位是(转/分)

网友:
车端面的线速度是不断变化的,计算太精确意义不大。公式是外圆周长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v=R.w,半径乘以角速度
角速度w=2.π.n/60,2乘以π(pai)乘以转速再除60
PS:转速的单位是(转/分)

谢了。。

网友:
你要先知道直径然后算出周长最后统一一下单位就可以算出线速度了
G96是线速度    格式根据系统的不同会有区别     比如西门子的   G96   LIMS
G97是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