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方面的书籍,请推荐

楼主(2012-12-19):
       请问各位前辈,在设计的时候,会经常需要计算。你们感觉比较好的关于计算方面的书籍有哪些(比如电机选型时计算扭矩、惯量,计算一个零件的应力等),可不可以帮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个人愚见:
我以前也认为有什么好的书看一下设计能力就会很大提高。其实大部分教材、书籍都差不多
,不存在什么省力的宝典。电机选型时计算扭矩、惯量:找一本《电力拖动》(这样的书很多)
应力的话:《材料力学》(铁摩辛克的,国内比较好点大学的教材等),《弹性力学》,《机械设计》
齿轮的话:李特文的。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欢迎各位补充。

网友(2013-02-20):
慢慢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