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使用什么螺纹标准?最近修一个俄罗斯的设备

楼主(2012-12-19):
最近修一个俄罗斯的设备,它有水冷系统,有进水口和出水口,量了一下进出口螺纹,大径大概27.2mm左右,小径大概25.8左右,用G3/4的丝锥套了下,不是,又用M27x1.5的丝锥套了下,也不是,好像也不是G1管螺纹,因为那个尺寸在32mm左右。

所以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知道俄罗斯螺纹标准的,我现在要对那个设备的水冷系统通水试验,需要做一个转接头,所以必须知道他的螺纹标准。发图片几张,银白色的是水管进出口,镀锌件是保护盖。

网友:
这个可以到网上找找他们的螺纹标准

楼主:
网上查不到,才来这里的

网友:
找螺纹规量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用公式、英式螺纹规量了,他那是苏制标准。

网友:
俄罗斯有自己的标准,咱们国标普通粗牙螺纹就是取的德标、美标、俄标的平均值

网友:
楼主用 M28X2.0丝锥套下试试!  小径:25.835  中径:26.701! 我猜测是这个螺纹!
看图片像管螺纹

网友:
实在不行把螺纹配合的两个零件都换了不就是了

网友:
俺公司刚来一从圣彼得堡回来的,俺俩吹得还不错...俺一会儿帮楼主问问,去他们的搜索引擎估计就找得到

网友A:
《苏联螺纹标准参考表》,一机部编,这本书在中国书网稀缺图书代寻分站上。
楼主查查图中标准号

网友:
网上找下资料就有不少

网友:
老苏的东东  等将来我族发达了 搞个国际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苏联螺纹标准参考表》,一机部编,这本书在中国书网稀缺图书代寻分站上。
楼主查查图中标准号

切!你还真能找得着啊!

网友:
有个M27*2你试过没有

楼主:
今天用60°螺纹样板量了,就是M27*1.5的螺纹,但是用M27*1.5的丝锥却拧不到底,就拧了7、8个丝,还剩一半拧不进去,不过,有一半够了,第一次用M27*1.5的没拧进去,是别人帮拧的,估计是丝锥上有金属屑没弄干净。问题解决了,下星期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