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制定板厚为20mm,接头为对接接头的16MnR钢的埋弧焊工艺

楼主(2012-12-19):
试制定板厚为20mm,接头为对接接头的16MnR钢的埋弧焊工艺
这个题目该怎么做啊?求大神帮忙

网友:
非得俩种板厚么,对接严格来讲是不允许板厚不同的

网友:
这样做会造成严重的应力集中,还不如一种板厚。设计有问题
解决方法:1.20mm板需焊接一侧铣成一定坡度,使20mm的厚度缓慢降到16mm。
          2.两板加工坡口k型或双v型都可以(要求不高,v型或y型也行)。

网友:
“接头为对接接头的16MnR钢的埋弧焊工艺”这一句我没看懂,能给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