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轴和轴承公差配合的问题,不太理解,大家通俗点给我讲讲。

楼主(2012-12-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轴常用k、m级,轴承座常用K级,还有好多用到H、Js的

都不一定,要看载荷要求,还有内外圈那个是动的那个是静的,通常动的要过盈

网友:
按尺寸来说配合不紧,可能两个原因
1、轴和孔未对正,偏斜(仔细观察轴承的圆角是很规范、合理的,很容易对中)
2、轴、孔形状不够圆,配合面有高点或波浪线
什么配合是最好的配合没法回答,各种配合都有自己用途,看设计目的,不能光看好安装。至于你说的轴在轴承内圈里转动,一般不应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得看设计目的与使用工况。

网友:
安装轴承时建议你先感受“JS”配合,再逐渐感受其他配合,这个感觉很重要,随你以后设计有很大帮助

网友:
感觉楼主很水。。。。。

网友:
一般轴是取上差,+0.002~+0.018就可以了。再就是轴承是不能砸的,一般采用冷压和热套的方式。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其实轴承的松紧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skF的内孔,外径都是负工差,楼主可以看一下样本就知道轴承的等级越高,其轴承的内孔,外径.公差越小,希望对楼主有帮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常用k、m级,轴承座常用K级,还有好多用到H、Js的

都不一定,要看载荷要求,还有内外圈那个是动的那个 ...

我以前轴承配合一般选轴k6.m6级。座K6级。但装配师傅老说过紧,装配费劲。现在就直接用轴0到0.01,轴孔-0.01到0,现在装配师傅就不怎么说了,不知道对不对。求解???

网友:
轴承与轴配合,那得看用途是什么,什么也没有绝对的。两个装配在一起是松是紧,也不全在尺寸公差上,形状公差也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至于配合是选m6还是js6,那全靠经验,因为轴的粗细也要必须考虑的,同样选择m6的公差,φ10的轴和φ100的轴,在装配轴承时,松紧的感觉绝对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和轴承内径配合选用的轴都是h7的不知道对不对,像你说的差一道的如果轴粗而且长就很紧,不好装,虽然 ...

轴长的话,一般要加工成阶梯轴。通轴打进去应该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但我又看看了资料说轴承外径是紧配合,和轴承外径配合的应该选用H7,和轴承内径配合是过盈配 ...

机械设计手册上写的都有的啊,童鞋!轴承外径公差带h8,内径公差带K8,这是普通精度的轴承,这下你就明白了吧,常用的配合公差H7/k6的意义了吧

网友:
关于轴承与轴的配合,楼主可以参考轴承厂商型录上的建议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