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线切割机易损件有哪些???其材料是什么??

楼主(2012-12-19):
如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线切割? 也就损耗导轮 导电块  用的时间长了后面的卷丝筒也会有损耗  钼丝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 也就损耗导轮 导电块  用的时间长了后面的卷丝筒也会有损耗  钼丝就不说了。

网友(2013-03-03):
眼膜也是消耗品

网友:
导电块和轴承最易损,尤其是割铝,导电块损伤急剧加重。不过我已经做出来一种专用割铝导电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