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机械运动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2-12-19):
哪位知道那种机械运动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啊?用什么软件??

网友A:
一般的solidworks,proe.都有动画功能。零件做好,装配好,设置机构或者动画,然后进行机构的设置。。。具体就自己找教程吧。

网友:
专业点的可以用adams

网友(点评):
这是最无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solidworks,proe.都有动画功能。零件做好,装配好,设置机构或者动画,然后进行机构的设置。。。具体 ...

这种动画我会,仿真对吧!
我说的是怎样做出一个动画图片,像附件中的这种!

网友:
多个图片保存成gif格式就可以了。有专门的这种软件。转格式类的软件。

网友(2013-03-02):
引用 楼主:
这种动画我会,仿真对吧!
我说的是怎样做出一个动画图片,像附件中的这种!

这种图是用什么画出来的,就是各个部份用什么软件画出来的

网友:
inventor很容易上手

网友:
补充问下啊!用Ug能实现运动仿真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