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遇到过配电箱过热导致电气元件烧坏或者死机?

楼主(2012-12-19):
如题::
特别是夏天,外部气温高,电控箱、电路板等等过热导致设备死机!!!
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神啊,这不是机械散热问题吗?
最简单直接暴力的方法,配电箱上开两个孔,一个装风扇,一个用来做进/出风口,散热量大就用大风扇,基本上就搞定了。
如果您是高端产品,那不好意思,得推倒进行重新设计,因为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热的影响,甚至防水防尘等,肯定要重新优化了。

网友:
电控柜有专业的空调选购。没有冷凝水。

网友:
1.控制整个工作车间的环境。
2.打开配电箱的门,拿一个电风扇对着电气元件吹,我们公司夏天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
一般加两个以上风扇,一个进,一个出,也可以更多,或是加空调。

网友:
我们的电柜上面要装空调散热。

我见到有的厂家设备高温停摆的,还是外资企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对中国工厂使用环境估计不足,欧洲工厂有中央空调,中国工厂只有领导过来视察才开中央空调。

工厂的设备管理人员非常火大,只好打开电柜,用工业风扇对着吹,这样才能让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
需要改善通风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今天有个供应商向我推荐了冷却器,不知大家用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