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定位选型问题

楼主(2012-12-19):
我用电机带动轮子带动同步带做定位,选型的话是个什么顺序流程,先电机,然后轮子,然后同步带,然后线轨??还是其他什么顺序呢

网友:
先负载、再传动、再原动机,一般规则,不知负载如何定输入功率?

网友:
楼主顺序反过来了。

网友:
也不一定要按2楼说的来,万一机器里边的马达是客户指定的呢?
总的来说,就是用已知的确定未知的。

网友:
思维的原则应该:1,你的目的;2,达到目的的条件,3,根据条件做出准备,4,达到目的。由此得来:1,你要的动作;2,动作实现方式;3,实行动作所要的机构——机构受力分析、机构自身的情况——选择能完成机构运行的动力源,4,完成你要的动作。

网友:
楼主吧顺序颠倒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也要问

网友:
同步带与轮可以找我哦。。。。1423188396@qq.com

网友:
一般从两头,往中间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