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粗调机构和微调机构互不干扰

楼主(2012-12-19):
    在很多机构上都能看到粗条装置和微调装置,我想知道究竟用什么方法能让这两个装置互不干扰呢?比如要想让一个靠蜗轮蜗杆控制的轴在快速进给之后能够精确定位,应该利用什么结构令其在快速进给的时候微调装置不会随之运动?跪求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你是说一个机构既能实现粗调,又能实现微调吗?

网友B:
看看游标卡,千分尺,还有铣床,钻床,他们都有一个特性适用范围广要求的调节范围就大,范围大要快速还要精确都用了粗调节和细微调节。不知道楼主说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我个人认为值得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游标卡,千分尺,还有铣床,钻床,他们都有一个特性适用范围广要求的调节范围就大,范围大要快速还要精 ...

嗯,我说的就是这种东西,不过不知道铣床里边的调节机构是怎么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一个机构既能实现粗调,又能实现微调吗?

嗯,是的,打算用两个蜗杆控制一个轴,不知道怎么让这两个不会干扰

网友B:
我看到的是有一个整体机头的上下,还一个是台面的上下。要是你要用两个蜗杆控制一根轴进行调节(一个粗调一个精调),要他们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的是有一个整体机头的上下,还一个是台面的上下。要是你要用两个蜗杆控制一根轴进行调节(一个粗调一 ...

  您说的那种我也知道,因为控制的不是一个部位所以简单一些。我现在想做的就是两个蜗杆控制一个轴,我想应该可以办到,比如用一个扳手控制一下,扳手扳到一边的时候只有一个蜗杆和轴接触,扳到另一边时就换另一个蜗杆和轴接触,就能实现控制一根轴了。或者直接去掉扳手,利用机械装置保证他们不干扰就最好了。不过现在还没有多少头绪

网友:
这样的话,你就做一个离合器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