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380v转220v时电机不损失扭矩?

楼主(2012-12-20):
请问各位大侠怎么使380v转220v时电机不损失扭矩,原先电机只能接380v电压,现在转接220v后发现电机功率损失拉不动了,不知怎么回事,望各位大侠给解释下原因!

网友A:
电机是多大功率的?什么型号的电机?

网友B:
你的电机额定电压多少,是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连接,这个要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多大功率的?什么型号的电机?

电机额定功率是1.5kw,Y90L-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机额定电压多少,是是星形连接还是三角连接,这个要看清楚

电机额定功率是1.5kw,Y90L-4的,380V是Y型联接,220V是三角形联接,额定电压是380V。

网友: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额定功率是1.5kw,Y90L-4的,380V是Y型联接,220V是三角形联接,额定电压是380V。

额,你的电压值接错了。
你这个是星-三角减压启动,
目的1是为了减小起动电流,因为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4-7倍,影响其它设备正常工作。
目的2是为了减少电机产生的热量,缩短电机的寿命。
减压起动适用于起动时负载转矩不大的情况,如轻载或空载。由于简便且经济,所以在工厂现场经常采用。
你把220V的电压和380V的电压调过来就好了。

网友:
先小电压启动,以免影响主电网,再大电压工作,楼主刚好接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