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分析里部分零件不能划分成网格

楼主(2012-12-20):
这个钢管两头是斜的,互为余角,正好能和水平垂直两面贴合,但是划分网格的时候却出问题了

单独控制他们两个支撑管的网格大小调到0.4提示内存不足,而且相当慢。全部都选网格质量为良好就很快。

我再试试,希望有经验的老师们也帮我想想办法。包括这个结构是否合理  高度3000 工字钢距离850 每个工字钢中间承受5000N的力, 两个立柱距离5m,最外侧工字钢中间的应变是5MM  老大说是因为立柱变形大的原因。

网友:
为何不把加强筋做大,去掉加强管!

网友(点评):
领导的加强管 我的加强筋

网友:
solidworks里做的吗

网友:
软件自己设置的大小就可以,那为啥要调到0.4,为什么不调到0.01呢?差别很大么?
立柱受压弯,相对容易失稳
最外侧工字钢的变形一个是立柱受弯的变形,一个是工字钢本身的弯曲变形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说什么网格化失败 不知道在哪设置  菜鸟 求指教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存在线接触,或者点接触的情况!这样情况下很容易失败,直接拉伸超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