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无刷电机直驱分度取代伺服电机蜗轮蜗,请教

楼主(2012-12-20):
请教大家对“无框力矩电机直驱分度取代伺服电机蜗轮蜗杆”,
这种应用的看法?谢谢
具体的情况是,
现在机床分度头,分度转台部件,
用到伺服电机配合蜗轮蜗杆这种结构非常多,
这个安装空间,结构比较复杂,而且多一级传动,

如果用直驱无框力矩电机,低速大转矩,
配合伺服驱动器和旋转编码器,能否取代蜗轮蜗杆呢?
用做精密分度头来使用,任意角度位置精确定位,
蜗轮蜗杆有自锁性,直驱电机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还有其他方面需要考虑的吗?(经济性,冷却?维护?)
谢谢指教~~~

网友:
顶你,希望大家来帮忙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A:
顶上去   这个很难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去   这个很难回答了

呵呵,已经沉下去了,
估计是这问题没什么价值大家只是看看,
都没回复啊,呵呵

网友B:
用力矩电机没问题,分度精度还高,就是太贵,还有需要冷却,有点麻烦,分度准停后有负荷时,功耗太大,最好的是分度后增加锁紧装置,锁紧后电机可掉电.节能还能保护电机及驱动器,当然要是参与几轴联动则另外考虑.

网友C:
绝对可以啊
我之前就用过取代过分割器
深圳HIWIN 是叫DD马达
就是太贵了
差不多4万块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力矩电机没问题,分度精度还高,就是太贵,还有需要冷却,有点麻烦,分度准停后有负荷时,功耗太大,最好的是分度 ...

主要就是走联动,
配合直线轴,走曲线轨迹,所以不能准停,断电锁死这种用法,
这个东西在轻载时是有成功案例借鉴的,
但是重载大转动惯量的情况,还没看到过这种用法,
我见识有限,没见过这种用法,
现在在考虑这个做法的可行性,谢谢你的提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可以啊
我之前就用过取代过分割器
深圳HIWIN 是叫DD马达

本来用直驱代替伺服电机和一套蜗轮蜗杆,
就是有省钱的考虑,
听你这么一说,这个也够贵的啊。

网友D:
与伺服电机蜗轮蜗杆相比,直驱电机转动精度要高,省去传动,但是其体积、质量较大,耗电功率也较大;蜗轮蜗杆存在自锁现象,可以防止工作台在外力作用下偏转,从这个角度上讲,自锁是其优点;相反,在没有抱闸的情况下,直驱电机的自锁力矩相对较小。所以,我认为直驱电机未必更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伺服电机蜗轮蜗杆相比,直驱电机转动精度要高,省去传动,但是其体积、质量较大,耗电功率也较大;蜗轮蜗 ...

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呵呵,不是很好想明白,
谢谢指教啊,

网友(2013-01-23):
期待高手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