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通管加工

楼主(2012-12-20):
各位大侠:
5 ~$ Y0 a" W: o( \( P       小弟有一开发,就是在一管道上加工多通,如一管子长度6-10米,直径76mm,壁厚3-5mm,在管子侧面加工出多个三通头,直径为48mm,壁厚2-4mm,高度5-10mm,两孔间距100mm左右,请问如何通过冷加工的方法实现?谢谢!& F( b6 D4 G7 W

网友:
管子截断 用板牙套螺纹 拧三通  需要几个头加几个三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