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D刀具不适合湿式切削?

楼主(2012-12-20):
做实验发现用PCD刀具铣削SiC颗粒增强型铝基复合材料时发现,干式切削的刀具寿命比湿式切削的寿命长好多。。。
导师让解释一下,有懂的前辈大侠给解答解答吧

网友:
楼主有误区。

切削剂的选用是要依据刀具的结合剂或结合工艺;
试验条件不规范,得到的结果肯定也会偏离。

网友:
PCD刀具一般都是湿切吧,干切还真没试过;我一般只有用陶瓷刀片的铣刀才干切。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PCD加工铝合金一般都是湿切的,干切不多,而且如果干切,切削热对铝合金材料的影响也是一个要考虑的方面,

网友:
这也是我想问的。。。不过昨天参加了一个刀具发布会,那个人说,PCD加工主要依靠切削的温度,不需要冷却,而且切削力大,有利于切削。。。我其实没听明白。。

网友:
还没见过干式切削的PCD,不过这东西毕竟还是见得少,可能铝加工领域真的往干式那面靠呢。

网友:
干切 湿切都是可以的 看工艺要求吧

网友A:
固为PCD在800℃以上高温时,会与水起化学反应而被消耗

网友:
都可以啊,看加工什么材料

楼主(2013-06-16):
引用 网友A:
固为PCD在800℃以上高温时,会与水起化学反应而被消耗

PCD刀具800度以上就要石墨化了,它的高温稳定性不好

网友:
干湿都可。无所谓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估计你们用的切削液不对,PCD切削铝合金必须用油基的,PCD切削若没有冷却支持,表面光洁度会很差,因为铝合金的熔点较低!!!

网友:
工艺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