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铝合金做一个小架子,不知道好不好焊接

楼主(2012-12-20):
想用铝合金做一个小架子,不知道好不好焊接,一般大家用什么材料的呢?LY系列的能不能焊接呢?

网友:
铝焊可以做

网友(点评):
全部铝都可以焊接?

网友A:
放心吧绝对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心吧绝对可以的

用什么工艺焊接,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工艺焊接,能否介绍一下

交流氩弧焊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交流氩弧焊机

谢谢回复,是用与母材同材料的焊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是用与母材同材料的焊条吗

用纯铝板剪成条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