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7130磨床主轴异常怎么办

楼主(2012-12-20):
我们厂有一台M7130磨床,四川磨床厂出的,02年的老床子了,最近出现这么一种情况,机床主轴启动一会,就有异响和震动,再开一会就直接抱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请指点一下,会不会是轴瓦出了问题,如果是的话,应该怎么拆呢,我们这边没人拆过磨床,所以心里没底,请详细的教教我,谢谢了

网友:
观察下轴承温度,打下跳动和窜动,抱死是电机跳了吗?先排除电气方面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