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机,负载加上去,圆锥管子就失效了,有图,

楼主(2012-12-20):
轴向力7500N ,径向力5800N,转速3000多转,轴承型号31314

网友:
要看看图纸就好了~~~

网友:
载荷要求低,但转速太高,,额定3000转,极限4500,,,3000多,疲劳运转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只可低速重载,速度高了必定发热烧毁。所以要做发热验算。

网友(2013-10-18):
转速太高了,应该换轴承类型,高速、外加轴向及径向负载,可以考虑40度角接触轴承。

网友A:
三楼正解

网友(点评):
怎么就正解了?轴承有额定转速这个概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楼正解

大侠能说说何为正解么?

网友(点评):
LZ 提供信息太少,无从分析。

网友:
LZ,从图片上看,轴承似乎是Timken的。
轴承极限转速多少?

网友:
好黑,重载烧伤

网友(2014-05-16):
圆锥滚子轴承一般都是低速用哈,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