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碳纤维板材进行铣加工,请教

楼主(2012-12-20):
需要对碳纤维板材进行铣加工,不知道硬度有多少, 用什么铣刀?

网友:
不是 很硬,没有太好的刀,金刚石切的还不错但是会崩边和 撕裂,建议用超声震动加工

网友:
有专门针对CFRP材料的铣刀,金刚石涂层
硬度是其一,另外就是控制毛刺
细纹刃形铣刀
人字刃形铣刀
菱纹刃形铣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