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薄壁轴承厂家吗?

楼主(2012-12-20):
尺寸要公制的,要角接触球轴承* L3 L6 c2 ]) b: b

网友:
量大不大啊

楼主:
不太大,每种不超过10件

网友:
薄壁轴承还要角接触的~~~ 那就是718那个系列了吧。那轴承可贼拉的贵。4、500一个起步。

网友:
最好向标准里面靠,这样才便宜,但是也要2.3千